华硕P5PL2检测不到USB总是显示15秒后断电

楼主(2010-09-01):
华硕P5PL2开机能亮第一屏出现一行英文 大概意思是 检测USB设备 15秒后断电 但是主板上的usb跳线都有啊 还是不行 希望高手指点一下

网友:
换BIOS试下

网友:
有没有其它地方短路啊

网友:
回复 黄豆芽儿 的帖子最好看清英文的意思,或者把英文贴上来看看

网友:
换个跳线帽试下,是新板吗

网友:
看下你那主板上应该有USB的跳线    是USB口用 5VSB 还是5V 的跳线

网友:
我也碰到过这种问题,华硕主板上多见这种问题。但也不知道解决办法。

网友:
回复 网友A:

    把USB供电的跳线跳到另外两个脚上。治好很多了,如果还不行的话上官网查下有没针对这问题的BIOS,有些板有

网友:
回复 网友A:
看一下板上CHASSE这个跳线有没有跳上了  跳线没问题就查USB供电  USB供电没问题就查OC反馈电路

网友:
USB供电没问题就查OC反馈电路 怎么查 啊

网友:
看你的前置USB线插反没有  顺序是红白绿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