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G68-L

楼主(2010-09-01):
开机跑50-4D__加焊NB,试机。OK

网友:
回复 网友A:

50一般就是BIOS坏  桥空焊

网友:
回复 网友B:

    好的,谢谢,我记住了。
但是我想问下,你有没有整结出代码的含义呢,如果有的话请讲下好吗?这样我可以根据代码进行维修也更容易上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