昂达N61GT主板有核心电压,CPU没温度

楼主(2010-09-01):
主板的CPU核心电压在1。13左右,可是摸CPU却没什么温度。板子上的两个RT9214都产生有波形,北桥供电也正常,以前有修过次类的故障,加焊北桥后正常了,但也遇到好几次加焊后还不行。不知道各位大师还知道哪个部位不正常会有这种现象。

网友:
重新植珠做北桥

网友:
听lz 的说法 是桥虚了,你应该打下对地阻值

网友:
呵呵,次板已修复,加焊北桥好了,看来以前失败是因为加焊北桥不成功。

网友:
回复 邪灵小富 的帖子AMD的U很多板上面发热都很慢的 上U测一下CPU供电波形有没有  有波形CPU供电就没有问题

网友:
回复 网友A:

    桥虚焊,怎么打对地的阻值啊,还有怎么来大致判断呢。

网友:
对不起,没说明白,用假负载

网友(2010-10-10):
回复 网友B:

    以前我用数字表的时候,只要量到有电压就判断CPU供电正常,后来偶尔一次我发现有电压没波形的情况,所以我都会用显波仪量一下。

网友:
昂达N61就好出这种问题,因为北桥的空焊导致U供电偏低

网友:
我前几天也遇到过,CPU不发热,6100+410,怎样加焊北桥也不行,拆下的北桥基本不沾锡球,难怪怎么加也不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