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OC 915SW 维修

楼主(2010-09-01):
一台AOC的915Sw 雷击后不开机,经查为电源PWW芯片坏掉。换上一个新的后可以正常开机,指示灯不亮,屏幕出现开机画面后提示"没有信号输入"再来就黑屏。
   本以为是指示灯坏了,但输入信号后还是只提示“没有信号输入”后黑屏。
没有思路了。。想刷下MUC看下求AOC915sW RTD2120L+RTD2525L方案程式。

网友:
信号处理电路有问题也会有影响  在此就是2525本身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