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Q40 416TU 开机不显,并且无规律的掉电!

楼主(2010-09-01):
CQ40 416TU 开机不显,并且无规律的掉电,是BIOS问题吗?(之前这机子的故障是用电池开机正常也不会掉电,但插上适配器就无规律的掉电。只用适配器也无规律的掉电)现在就是能开机但不显了,也无规律掉电。CQ40 的BIOS能通用吗?

网友:
去维修站换个主板,这机器不在保呢!大部分析!!

网友:
之前他到别地方修过了,不能保了。

网友:
CQ40有AMD的和INTER的,当然不一样,这种情况应该不是BIOS的问题,这种情况应该是桥的问题吧

网友:
这机子是INTER的U,开机电流230MA同秒后掉电。

网友:
换个原装适配器试试

网友:
HP的DV4和CQ40坏EC很多,和BIOS关系应该不大

网友:
BIOS不通用的,再好好确定一下吧

网友:
有的机器点不亮也会掉电的,慢慢查条件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