磐正EP-8NPAI开机就跑44是怎么回事

楼主(2010-09-01):
请教一下,我这有块磐正EP-8NPAI(上754的CPU)开机就跑44是怎么回事,请各位大侠帮忙指导下

网友:
跑44 是复位还是没复位~!  说清楚

网友:
重新植珠做桥

网友:
如果什么数字也没显示  直接一上来就44  负责的告LZ  CPU坏了!

网友:
桥空焊了,鉴定完毕

网友:
回复 网友A:

开机就跑44
     先刷BIOS  再干桥

网友:
还可以刷下CPU座

网友:
刷个BIOS,查下BIOS的工作条件.,不行在换IO.干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