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自制灯管测试仪

楼主(2010-09-01):
如题,现有一笔记本高压板,正准备改装成为灯管测试仪,请问各位高手除了12v地线接入12v变压器,还用接什么线吗

网友:
控制线  可以用78L05来 弄             78L05      12V转5V 用的

网友:
回复 网友A:

    不懂,可不可以画个图

网友:
回复 网友A:

是不是地线跟78l05中间那根针相连,然后12v从78l05的引脚输入,然后78l05的5v输出与高压板的开关控制相连

网友:
是的  78l05的5v输出与高压板的开关控制相连

网友:
我一般开关信号线 直接接的12V上试的

网友:
你可以直接用台式显示器双灯管的来做,短路EN信号那个NPN三极管的CE极。只加12V灯管就亮了。

网友:
回复 网友B:

    笔记本的高压板点不了19以上的宽屏的,用台式机的高压板吧。
只要把ON OFF直接接到VCC就行了,电阻大小要看VCC,4.7K-10K不等。
老话题了,自己搜索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