奇怪地C1

楼主(2010-09-01):
今天客户拿来一台机器,说点不亮。。上诊断卡报C1   擦了内存还是不行,换了一根确定是好的内存。还是报C1   换了一个CPU  还是报C1   是  HP 台式机   二代内存。。。请遇到的朋友提供下思路。。。。

网友:
电压都正常哈。。。

网友:
你插供电了没啊 ,还有上拉

网友:
查一下内存的工作条件

网友:
单桥的HP板子有遇到过桥出问题的

网友:
有时间去焊下桥。。。谢谢你

网友:
查下内存的供电个正常啊,正常的话估计就是北桥的问题了

网友:
打一下内存到北桥的数据线,一般蒸下桥就好了。

网友:
你这也叫修电脑,就是拔了换,一点数据也没有,照你这样换主板就是了。

网友:
好好去查查内存的供电正常不?有断线没?就说个C1,可能性太多了

网友:
煮北桥吧,不行换了

网友:
如果内存电压正常的话, 就加焊北桥吧

网友:
跑C1北桥问题大些,如果是AMD的板子也有可能是CPU座不良

网友:
板卡级维修。
地址线有断的没?
插槽有没有虚焊?
槽内有没有异物?
供电是否正常?

网友:
回复 网友A:

查内存工作条件
内存的供电  时钟  打排阻的值
第二代内存查:
内存槽上面第一脚REF电压0.9V【内存槽上面有标那里是第一脚】 主供电1.8V【内存槽旁边电感】  119  120 总线时钟 总线数据2.5V或3.3V    238脚SPD电压【2.5V或3.3V】

网友:
楼主还是先查电压 后插阻值,最后测北桥!

网友:
阻值都正常。。。就是没焊桥和座了。。。。

网友:
做一下北桥。

网友:
显卡拨了没?显卡也会使机器跑c1

网友:
可能是插槽的问题哦

网友:
回复 网友B:

同意兄弟的观点。这不是在修电脑。是在修人脑。

网友:
今天也碰到块梅捷板当C1,测试电压和阻值正常,还刷了次BIOS,还是不行,要做桥了

网友:
量下内存供电,如果可以那要查时钟了!!!

网友:
查一下时钟,再不行加焊下CPU座子,桥

网友:
AMD的先换换cpu试试,在加焊下NF的独桥,

因特尔的。做北桥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