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36发热芯的线怎么接

楼主(2010-09-01):
发热芯上有一根红线 一根黄线 两根白线 现在就不知道那两根白线是干什么的怎么接

网友:
这个四条线的芯有两条是发热丝,另外两条是传感器,记住阻值小的两条线是传感器

网友:
两根白色的是交流24v加热,黄红的是热电偶。

网友:
热电偶是分正负的,不要接反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接好后如果温度不是正着走,那就是热电偶接反了,将热电偶两条引线(红黄)对调就好了

网友:
请问?热电偶两条引线怎么测量出来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