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us A8S 显卡问题

楼主(2010-09-01):
华硕 A8S 确定是显卡问题 顾客加电插拔显卡板  显卡板短路 我不知道显卡供电2个电感对地阻值 是否正常

网友:
看这个阻值貌似没有异常,不过可以试试“烧鸡大法”一般是+1.05V供电,再高不能高过+1.8V了

网友:
显卡问题 也不一定就是芯片短路 还有可能是其他问题  这个显卡现在是什么现象》?

网友:
加焊显卡啊,

网友:
有条件把显卡取下来测一下。

网友:
带电拔插一般会造成供电芯片损坏了,你查查供电有没有出来

网友:
量下显卡上面的电容阻值不就知道了,上次遇到过不过显卡没坏,是插槽下面坏了两个3极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