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V2000紧急!!!

楼主(2010-09-01):
今早刚修一个
笔记本
电脑,HP的DV2000,接到手是花屏问题,就感觉一定是显卡的问题,可是把显卡拿掉重新织,帖上之后还是出现那种情况,还是花屏问题,是不是显卡坏了还是什么问题,请大家帮下忙,有没有维修的经验,到底那地方的问题,现在还是花屏,至今还没有修出来,谢谢。。。
笔记本

网友:
感觉是显卡芯片坏了,才会导致这样的问题,显卡的面大一些,但又不敢去订块显卡,恐怕订来之后放上去还是这样的问题!怎么测显卡的好坏啊

网友:
显卡显存屏屛线北桥都有可能性重点检查

网友:
晕,楼上的,你这说的就有点全面了,显存你说怎么测,它是BJA封装的,北桥也是的,如果是虚焊的话测不出来芯片是好是坏!你说的太全面,如果把北桥和显存都做BJA那这个危险性也大了,太说这个板子我上两遍BJA机子上了,再烤都变型了

网友:
龙争虎斗
的帖子
晕,楼上的,你这说的就有点全面了,显存你说怎么测,它是BJA封装的,北桥也是的,如果是虚焊的话测不出来芯片是好是坏!你说的太全面,如果把北桥和显存都做BJA那这个危险性也大了,太说这个板子我上两遍BJA机子上了,再烤都变型了

网友:
订个好显卡做上试试如果还花,吧显存拿下来做球。不行就换显存。 DV2000.3000花屏我从来不做显卡, 加焊显存就OK了。 。没必要动大心片的时候就别动。

网友:
楼主最好上个图让大家看看花成什么样子,好判断是哪的问题,显卡边上的一个小电阻就会导致花屏,确定没掉件,做的也没问题的话。显卡坏的可能性会高些了。

网友:
先确定没掉件 定个显卡在做着看 一般不会是现存的问题

网友:
DV2000- 3000我修过几个基本都是显卡虚接,丛植显卡后百分百都成功了。显卡改加铜片后没一个返修的,你那个机器建议你再丛植一边,细心看看锡盘是不是有掉点的地方?
显存的可能性也有,但不建议拿下来,直接加热就可以要不不好直球,。

网友:
lz维修思路不对,应该先接外接显示器,如果外接显示器也是花屏,而且显卡周围没有掉点.那就基本是主板显卡的问题了,dv2000花屏我遇到过的70%都是这个问题.如果外接是好的,再去查屏幕线,高压条,和屏幕.

网友:
做过几个显卡的,还没有碰到显存坏的呢

网友:
有独立显存的话加焊显存,不行就值球。 不要认为花屏就是显卡的事。像这样的问题我都是果断用风枪吹显存,没意外就能好

网友:
有一次修过一个不开机的DV2000。做了显卡能亮就是花屏换了一个换是不花。就加焊了显存就好了

网友:
换芯片吧……

网友:
有时芯片坏了,重植也没有用,还是和客户商量一下多收一点钱换成09或者10版的芯片,再加铜片及长转,一帮都能顶个一年半载的

网友:
哎,大家说的都挺对的,呵榀,不是显卡就是显存,呵呵,哎,谁知道是那里的问题啊,反正不能都加焊吧,或是都取下琰吧,哎,真够麻烦的

网友(2010-10-02):
显卡芯片坏的可能性很大呀

网友:
外挂也花一般也是先做显卡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