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C510/610如何解密?

楼主(2010-09-01):
手上有一台DELL C510/610,开机提示输入密码,密码芯片是24C02N,怎么解密码?是找一个空的没有数据的24C02N换进去就可以了吗?要不要写什么程序或刷BIOS什么东西来着?
刷BIOS

网友:
大家来帮帮忙啊~~~

网友:
换地试下,不行找DELL售后要

网友:
找个同型号的板子把他的密码芯片程序读出来写入你的里边就可以了 前提是你那个芯片没有密码

网友:
开机时短路3、6脚就行了

网友:
楼主试下哦 可以的话 说声

网友:
上一个空的就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