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液晶高压板的几个小问题 咨询

楼主(2010-09-01):
我昨天收到2个 液晶显示器 ,他们有相同的问题  就是高压板 接 灯管的 接口处 都被 烧黑了

我就是想知道 这个是为什么会 被烧黑的  漏电 引起?还是 其他别的问题引起的!!

还有就是 他们本身是 4个灯管的 因为灯管借口处的线 都烧没了 我手上也刚好 没有4灯 高压条了 我直接上了一个双灯的高压条

这样使用除了 屏幕略暗一些  还有其他的影响么!!

网友:
没有影响的

网友:
原装的板子很少有烧黑的。。。只有组装的才会有这现象,,,,原装机子里,,1%能有烧黑的就算不错了。。
]

网友:
原装的板子很少有烧黑的。。。只有组装的才会有这现象,,,,原装机子里,,1%能有烧黑的就算不错了。。

网友:
没有什么影响,就是暗点

网友:
谢谢 大家的回答 谢谢

网友:
没什么大影响,可能亮度没有以前高!

网友:
最好修回原样  2管亮度暗很多    烧接口可能灯管或高压板有问题

网友:
烧黑是因为灯管打火,电流过大造成的,我曾经遇到过,当时换了个高压接口,但是过了几天又不行了,还是换灯管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