保险烧了两个联想17液晶

楼主(2010-09-01):
保险烧了(250V  T4A),测得桥堆坏了,测得NR901热敏电阻,是通的正常,然后开关管正常,先换上桥堆,再换上保险(250V  和3.15A),接上电源线又烧保险和桥堆,请问桥堆是不是通用的,然后保险用250V  3.15A,可以吗,其它烧保险有哪些方面,保险可以用250V  5A的吗?

网友:
查一下开关管了

网友:
证明电源还有短路...最好上个灯泡去测量300V电压是否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