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求助 昂达845pe

楼主(2010-09-01):
有2快主板都是一个型号的   845pe 478 独显的。
第一块:通电诊断卡不跑吗,南桥发烫,换了个AGP旁边的场效应管,不知道怎么代换,随便找了个。换上通电后南桥不烫了,场管输出1.51v。但是还不亮,不跑吗。最后测得北桥上那2个1.5v的电容的电压是1.37v,断电测阻值是2.这样是不是板子报废了?
第二块:通电不跑码,测量电压都基本正常。点复位。诊断卡上复位灯有反应。声卡芯片拆了,还不行。最后就胡乱测量了,测北桥旁边一个 RTM360-110R(这个叫ic?)时候不小心短路了,他旁边一个贴片电容冒烟了,汗。。然后没法了

各位大哥给点意见。。。

网友:
怎么都没人回啊。。。。

网友:
维修思路要正确 一步一步来就没OK啦。。

网友:
你太有才了》!~能乱搞吗。!~要是北桥断电测阻值是2.。。一般可以判断是北桥坏了。

网友:
谢谢回复的朋友。那这样,第一块板子废掉的话。我第二块板子上我烧掉的电容从第一块版上拆。然后在怎么办?第二块版北桥供电是1.47.场管出来是1.52  正常吗。

网友(2012-02-14):
先测3.3v啊短路,然后sb供电电压是否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