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D42大短路

楼主(2010-09-01):
故障:待机电压为0.05A根据以往的经验判断这款机器应该是有个地方短路了正常待机是0.02A才对,检测发现很多电容对地短路但是找了半天也没到是那个地方短路,请教各位高手指点下下怎样可以快速检测出那个位置短路

网友:
这个是短路吗,  很难查。

我一般不当成短路修的

网友:
   是仁宝的机器吧  直接在保隔后面接19v烧

网友:
在电容那直接电吧,注意正负不要搞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