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英p4m890t-m2 用集成的显 插独立的档13 反复重启

楼主(2010-09-01):
精英p4m890t-m2 用集成的显 插独立的档13 反复重启\

想加北桥 但是不确定       怕加坏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这板子怪毛病多。。。工作条件都量过没。。

网友:
是的 很多怪毛病  多数时候跑玛  但是偶然有时候不跑码 但是复位一下就跑了

现在加北桥了     工作条件都正常        不知道加了后会怎么样

网友:
前两天我收到个p4m890-m的,跟这个相反是独立的显示正常,集成的不显示,但开机的时候,显示器有点反映。刷bios后也没有用

网友:
回复 网友A:
先刷BIOS  再打PCIE数据线的对地值看是不是桥的问题  最好用灯座先看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