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网本开机掉电

楼主(2010-09-01):
talents是个什么牌子?自己真不知道 国产的  问题是 开机能到LOGO处,就会听见咔 的一声 掉电 回到待机状态  我觉得肯定是哪个地方虚焊了  打开后 再通电结果好了 再把所有的东西装上也是好的  更肯定是某个地方虚焊 想了一圈 就是确定不了 ,很无奈 ,求助中……
   硬盘取下也是那样  想不明白……
   在线等答案……

网友:
  不好判断 如果是掉到待机状态可能是电压掉 和电压ok丢失引起掉电

网友:
哪里短路??????????????

网友:
加焊CPU应该可以。以前修好过3台上网本。就是这现象。

网友:
  上网本u虚焊的也多

网友:
好象是U虑焊了吧

网友:
加焊一下U吧。或等他下次再拿过来的时候弄。

网友:
现在问题进化了  开机触发后 电流在0.12安左右  U没供电 北桥吱吱响  什么意思 怪吓人的

网友:
回复 网友A:

    现在我不知道怎么搞的 加焊的成功率很低 有时候把珠都加焊连了 是不是加的助焊剂太多了  用风枪根本就吹不进去 郁闷

网友:
我觑  更郁闷了  这珠是.5的吧 可别是.45的 那我就麻烦了  一加电北桥就吱吱响 拼了 先加焊了下 还是那样  靠  卸了  傻眼了 ………… 这个本子不知道你们谁修过?就一上网本  看了半天 我都没搞明白是什么牌子的 ,在背面写着中国制造……
   今天是没时间了  明天慢慢摆吧 希望是.5 的珠 我可没.45的
这个本子是09年出的 刚出保   顺便问下 2M的图片能网上传不? 我拍了S的 没敢拍大 相机像素太高  拍了个最小的  如果能传2M 的 以后拍稍大点的
谁有这种网  先借我用用…………

网友:
帮不了你,帮你顶起来吧。
不明白 上电桥会响的原理。。。

网友:
山寨本都是那个鸟样,开机无显的大多数都是CPU虚焊,加焊就行!!!

网友:
测下北桥是电压,不会是电容电感虚焊吧?

网友:
上网本的散热问题很难解决   直接加焊下号楼主拆下来干嘛呢

网友:
是不是北桥的大电容断路或者是电容掉了

网友:
会叫的,只有电感,楼主拆桥干嘛,测下有没短路,没短,拆桥干嘛,晕倒哦,断开电感,看还叫不!

网友:
吱吱响的不是电容就是电感。我有这种的植球网,但是咋借给你呢?我手上还有二个宏基KAV10的上网本,快愁死我了,就是不上电。唉!!!!

网友:
我觑  果然不是桥在叫  就是哪个电感在叫  晕 重置了还是不开机  我头大了

网友:
电感的电源管理心片再换一下看下。。。

网友:
现在越搞越麻烦了,做好了说一下经验,我们平时接这些上网本都不想做BGA了,成功率很低。

网友:
这种问题最难搞,还不如要么死要么活。这个需要时间一点点观察着修,耽误时间。找到切入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