系统用CHKDSK 修复以后的问题

楼主(2010-09-01):
有个问题想问一下,,我的修复了系统的损坏文件,,用得是CHKDSK这个命令,然后重启系统进入欢迎使用第一次自动运行这个程序,,怎么第二次第三次开机运行都会自动CHKDSK自检呢??请问怎样才能够屏蔽这样的自检呢???
文件

网友:
我认为总是出现chkdsk的话可能硬盘有问题

网友:
总是出现chkdsk的话,90%硬盘有问题,可以用MHDD扫描一下,如果寻道时间太长或是有其他色块,证时硬盘肯定有问题。

网友:
谢谢了,,那我有时间就试下

网友:
可以用命令关掉
chkntfs /x z:
解释一下,参数x为不自检.z:表示盘符.
比如说你要C盘开机不自检,那就是chkntfs /x c:
如果是c d e 开机都不自检,那就是chkntfs /x c: d: 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