烧保险和桥堆

楼主(2010-09-01):
如题所示,烧保险250V  4A后,首先测得桥堆也坏了,开关管好的,S级对地的电阻是通的,0.24欧。300V大电容正常的,G极相连的二极管和100电阻是通的,正常吧?然后先换桥堆,再换上保险250V   3.15A后,通电又烧保险和桥堆?请高手出招?

网友:
多数在后级,看看,关键的后级电压,是否正常,是否垃低,实在不行,就吸空后级,在测量,看看是不是在电源部分

网友:
200V旁有几个蓝色的小电容。扁的。拆掉试试。

网友:
可以先撬起变压器的次级,断开后级冷地,看看是否还会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