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钟 时钟 时钟 可恶的问题

楼主(2010-09-01):
amd754主板    测内存电压  及cpu的各路观点都没问题    就是没时钟  北桥也加焊过了   就差换时钟芯片了    各位高手们 这故障怎么修啊

网友:
回复 流星使者 的帖子  补充一下  内存也没有时钟 pci  和bios其他都有时钟

网友:
回复 网友A:

是整板没时钟还是??

网友:
还是CPU电压低。是个正方形的芯片。换个试试。

网友:
看PDF,测量供电,开启信号是否正常,时钟芯片对应脚位是否正常发出。一般芯片供电正常,收到开启信号后就会发出各路时钟了。局部无时钟多为时钟芯片问题

网友:
回复 网友B:
内存也没有时钟 pci  和bios其他都有时钟

网友:
回复 网友C:

    太复杂了

网友:
amd754主板    测时钟电压了

网友:
回复 网友D:

en 测了正常

网友:
AMD754 的主板是不是NF单桥的啊。内存旁是不是有个时钟芯片啊

网友:
测量时钟芯片供电是否正常,正常的话就加焊南桥或换南桥

网友:
要是单CPU无时钟就查CPU到时钟芯片电路

网友:
那就换时钟芯片啊。反正也不麻烦

网友:
应该为北桥问题

网友:
回复 网友A:
没时钟你是测得那里时钟  AMD的板上U后才有时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