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OC 915Sw 维修

楼主(2010-09-01):
一台AOC的915Sw 雷击后不开机,经查为电源PWM芯片坏掉。换上一个新的后可以正常开机,指示灯不亮,屏幕出现开机画面后提示"没有信号输入"再来就黑屏。
   本以为是指示灯坏了,但输入信号后还是只提示“没有信号输入”后黑屏。
没有思路了。。想刷下MUC看下求AOC915sW RTD2120L+RTD2525L方案程式。

网友:
H或V电路的二极管击穿了吧  摘掉试试

网友:
感觉是电源还没修好

网友:
二楼,就不说了。三楼,是好的。四楼的我还的查查说不定就是它的问题了,不过电源那没修好 有这样的情况的可以吗。

网友:
有没有是软件部分的问题了
  还是找个刷下看。指示灯上有电压,就是不亮

网友:
回复 网友A:
可以提示下是电源的那一个部分吗?

网友:
好像是电源故障

网友:
上一块通用板试下。。。。。。。

网友:
打了下VGA对地阻值。HS只有100多跑线后发再RTD2525L第9脚对地短路看来是成尸体了。
有一片B.NTA93A 上到那里都是白屏不知道是我不会用还是它也死了
那位可以提供下B.NTA93A 的资料。。。。先谢了
    要不就只有找RTD2525L了不知有什么可以代换不

网友:
是不是电源还没修好啊,指示灯这东西坏的很少啊!先明确下问题在哪里再说,还没确定是驱动板坏,怎么就要刷程序,找个通用版试下看是哪里坏了再说

网友:
谢谢大家了。
   用了通用板成功点亮了,原来白屏是屏线用错了
问题的起因电雷击哦,什么问题都可能有哦。指示灯裂开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