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943SN Plus 电源IC 代换?FM300N

楼主(2010-09-01):
如题,今天一阵急雨闪电。。。
一个网吧拿来十几台三星943SN,故障是接上电源无任何动作。。。
测试,电源IC坏。
型号:FM300N
查了一圈,没看有代换的。。。换板不行啊,数量太多,故障机的数量在不断增加中。。
三星

网友:
不知,FM300N,如何代换,也没查到相关资料。

网友:
没有这个型号吧,你是不是看错了

网友:
唉,怎么可能错呢
显示器正面:943,背面的型号:943SN Plus
电源IC的型号没错----->只记得以前的型号应该是直插7脚还是几脚的0565R?可是这个电源板的型号:FM300N
估计不同的代工厂生产可能有所差异吧。

网友:
看看电路,应该能用dm0565改

网友:
不需要换板的,像你这类雷击的板子,都是电源IC模块和场管S极限流电阻,周边的稳压管啊整流管等击穿,换了就OK了,雷击坏的电源板还是有规律可循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