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bit is7-v2进不了系统

楼主(2010-09-01):
今天接到一 块板abit  is7-v2能显示,但到logo过后就显示Realtek rti8139(X)、8130、810X BOOT  agent   网卡拿起来就好了
BIOS刷过了 网卡换过了   在线等

网友:
认不到硬盘或硬盘无法引导,就网卡启动了。拜托自己用心去测试后再提问吧

网友:
回复 网友A:

网友:
回复 网友A:

硬盘能引导  BIOS望卡启动也关了   硬盘认得到

网友:
回复 网友B:

BIOS 网卡启动如果是关掉的话 不会出现这个启动的
  仔细看一下  再就是在启动里面把硬盘选第一位

网友:
回复 网友C:

    有把硬盘设为第一启动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