松下cf-t2 硬盘坏了 换其他硬盘用不了 有什么办法

楼主(2010-09-01):
上个月有一台cf-t1的硬盘坏了,我换了富士通40G的硬盘,结果不点不亮机器,掰掉一个针,后就正常了。今天又遇到一台cf-t1的,用了一个富士通20G的,竟然不行,有谁能指点一下啊。不胜感激

网友:
掰掉哪个针?

网友:
  松下的如果是东芝的盘 有3.3v和5v两路供电 一般的只有1路5v的 虽然基本上所有的PATA硬盘都是使用5V供电。但是也有个别型号使用的是3.3V和5V双供电,比如东芝MK4025GAS。这种硬盘基于节电的考虑,在使用适配器和电池的时候会在5V和3.3V之间自动切换。如果要更换成普通硬盘,需要断开对应的3.3V供电通路

网友:
太谢谢了马上实习

网友:
去掉3V电感就OK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