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样的故障在什么部位

楼主(2010-09-01):
夏新LC22E52,冷开机半分钟内图正常,接着故障出现,VGHP 23.5V  VGL -6.8V,屏供电和数据电压正常,屏型号PV220WTVM.

网友:
VGHP电压是否正常

网友:
好像是屏的软排出问题了,你用手压下软排试试,看会不会变化。

网友:
奇美的屏毛病就是多
不好修啊

网友:
排线没问题的

网友:
毫无问题,是屏的毛病了

网友:
冷机时可以正常一会

网友:
排除屏线的问题,试着替换一下,看5V  3.3V是否到屏上,主芯片温度是否正常

网友:
回复 网友A:

    都正常,主芯片温度也正常

网友:
排线间晶体坏。那的修屏了。

网友:
修过一块一样故障的,确定是屏问题。估计是主IC问题,当时没搞

网友:
回复 网友B:

    行驱动是否有工作,有可能是主控IC损坏,测一下是否有信号输出

网友:
如果是主控IC坏,只有这个机器收下来才敢修,不然修不好很麻烦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