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后级电压?

楼主(2010-09-01):
后级电压指哪里?是不是300V的后面,如果吸空后级的话,是要拿掉IC,还是什么?因为是烧保险250V  4A后,首先测得桥堆也坏了,开关管好的,S级对地的电阻是通的,0.24欧。300V大电容正常的,G极相连的二极管和100电阻是通的,正常吧?然后先换桥堆,再换上保险250V   3.15A后,通电又烧保险和桥堆?不知哪里下手?后级电压具体指??、、

网友:
一般后级电压是指经元器件转换后的输出电压,是相对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