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能和我说下——笔记本的电流——感激不尽

楼主(2010-09-01):
电流——有时候看电流基本可以判断是哪里的故障——
  有些机子待机电流0.01————其实我就是看师傅在哪里修修————自己不是很懂————请问师兄们——————CPU没过电流在多少之间)————南桥没过电流在多少之间——北桥没过在多少之间————帮忙说下咯——————我是新手————谢谢大家

网友:
大哥们说下咯

网友:
这个还真不好说,机器不同,情况不一样

网友:
看电流的跳变一般都是跳4到5次机器就亮了

网友:
一般的机器电流在0.4几 CPU 没有工作,可是有的机器电流在0.5几 机器就亮了。

网友:
哦 ————原来是这样子  啊 ~——

网友:
不同的机器电流也不同。这要多修才能积累经验。

网友:
这都没有固定的,不同的机子区别很大的,都是靠积累的。

网友:
还是靠平常慢慢来积累的!

网友:
一般0.7-0.9A定格的话 一般显卡几率大

网友:
这个还不好说呢。只是能看出有没有自检或者看出是显卡没有过而已  至于南北桥看不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