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C461自动关机

楼主(2010-09-01):
用了20分钟左右关机,关机后有时能开机正常,有时开机不显示,这种现象估计谁都遇过。我也是折了散热器清灰这样处理一般都是OK。灰是很多的那种。可这机子处理后还是一样的。这要细查了,发现不亮机时电流才0。3A左右。测1。8 V 1。5V 1。04V都是正常的。唯独CPU供电没有启来,测正常时的MAX8770的25脚是有5V供电的。不亮机时25脚电压才2。8V 38脚的开启SHD电压是有3-3的正常电压的。于是就从侍机5V处飞线到8770的供电25脚。开测试一天没问题。写出来请同行注意。

网友:
楼主最好是查下没有5V的原因

网友:
了解引脚定义是相当重要

网友:
请问楼主这是同一级的电压吗?

网友:
经验也是很宝贵的资料啊

网友:
最好还是要查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