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 旭日125A无待机维修

楼主(2010-09-01):
拆机看到已经是二修机子了.先把以前焊过的EC,1999重新焊一次.还是无3.5V测1999的20脚无电压.跑线路发现是PR87旁边一个过孔坏掉.飞线发现有待机电流了.但还是不能触发,测一下发现1999的VL只有3V.换一个1999后机器OK

网友:
建议把这帖还是发到维修区

网友:
二维的机有这么好修啊

网友:
不看电路图维修还真不知道查什么地方

网友:
联想的机子,供电IC和IBM一样,也是坏的比较经常

网友:
查起来也不是那简单的啊,可是楼主说起来倒是非常简单啊。

网友:
看来一修那家伙不会修本的哦.

网友(2010-10-20):
楼主这也叫经典  真是不明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