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NTEL 原板D845EPI板子死机后不触发

楼主(2010-09-01):
我这儿有一块INTEL D845的板子,插电自动开机,运行几分钟或几十分钟后死机,而且无论用何种方式均无法关机,只有强行拔掉电源线。而且死机强行断电后,主板无法触发。在没有死机的情况下,关机正常,再开机正常,请高手指点

网友:
有此BIOS程序吗?上传一个

网友:
无法开机,查开机电路,INTEL的IO是重点

网友:
此论坛里面有一个网友上传的有,你找一下,BIOS已经刷过,

网友:
检查时钟晶振,刷BIOS,加焊南桥

网友:
回复 网友A:

先在BIOS里面把所有外设屏蔽掉试试 不行刷BIOS换IO试

网友:
我的已搞好了,给你个,你试一下 D845EPI D845GVSR

网友:
查一下内存的电压是否过高?
还有就是CPU的温度。。。

网友:
回复 网友A:

    换I/O加焊SC

网友:
此板能够正常开机,用一段时间后死机,必须强行断电市电才能关机,关机后无法加电,过一段时间后,又可以开机;BIOS已经刷过,故障依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