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天逸F40进系统重启!

楼主(2010-09-01):
      今天砬到一台F40的机器,进系统桌面时候就重启,接到手后换硬盘重做过系统,故障依旧,怀疑供电IC有问题,更换主电源ICMAX8734,还是没用,CPU核心IC没换,MAX8770暂时没料,也不知道用什么代换,换过内存和CPU没用,请问是什么问题,大家帮忙解决一下!

网友:
检查硬盘,及硬盘附近的元件。
应该可以搞定。

网友:
最先解决发热问题

网友:
是啊。天气有点热,机器达到多少温度就掉电,还是没有规律的掉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