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HP1100打印的时候,每次都在出纸口卡纸,怎么办?

楼主(2010-09-01):
纸口的地方卡纸,从下出纸口出纸的时候,都可以看到纸张了,但是纸张就是出不来!都卡在出纸口那!是怎么回事啊?定影膜的问题吗?还是出纸口传感器?还是定影膜润滑不够?用半张纸试定影器它是能转的!
不过,纸张拿出来,里面的内容打印得都是完好的打印了半张,平整!也没有不清楚的地方!
每次都这样烦呀!

为什么图片512K   上传不了,报错附件大小超限!!不解

网友:
定影组件的可能性大点,定影部分你换过什么东西了没?没换过的话先检查传感器是否完好,如果一切正常再就去看看鼓或换个鼓试一下,是不是鼓引起的,若还不行就着重检测定影部分!

网友:
鼓已换新的了都是这样呀!!

网友:
那你就检查定影组件还有进纸系统吧!像定影压棍是不是压力不够或搓纸轮吸力不够,做一下清洁等等。再不行楼主就放弃吧!祝你好运!

网友:
沉默 给个样张才好确定  如果太多了。。。

网友:
定影组件的问题,我也遇到过类似的问题,刚看到出纸就卡了。有可能是定影膜脏了,有油污,纸打滑,或定影膜润滑脂干枯转动不畅造成的。我跟换定影膜后故障排除。

网友:
折开定影器用手转一下,看定影腊能不能转动,不能转加点油.
换定影膜,或下棍!

网友:
折开定影组件取一张纸用手转一下,看定影膜能不能转动,中间夹紧出纸,不能转加点油.还是不行换定影膜,或下棍!

网友:
请问加什么油的?

网友:
硅油啊,淘宝上买好了, 便宜点

网友:
回复 网友A:

    搓纸轮打滑使入纸慢了,这种机很小没油的问题,清一清定影组件的感应器吧!

网友:
回复 网友B:

    这个有道理,我也是这样觉得,但只见到定影出纸的感应开关,还有别的感应开关吗?请问有几个开关的?

网友:
定影组件的问题。。。。。。。。。。。。。。。。。。。。。。。。。。。。。。。

网友:
换个定影膜。记得上好硅脂。最好把旧的硅脂都清干净。我修好过一台。就是定影膜的事。

网友:
很可能是出纸打滑,都有个出纸时间的,如果超过了这个时间就会报卡纸!

网友:
讨教  讨教了

网友:
前不久刚碰到过,换了个定影组件好了,又下棍的话先换个试试看,可能问题在下棍上,当然也可以多加点硅油在定影膜上

网友:
是不是    导热硅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