声卡代换

楼主(2010-09-01):
主板中最为常见的声卡芯片是ALC650或者是655 ,一般最常见在846、865主板上,再高级一点的主板上是ALC850或者是别的 。最近老板收回一些主板,都是科脑845主板,而声卡芯片却是ALC101 ,主板都是好的,进系统之后显示有声卡,但放不了声音,插了跳线帽再声音跳线上野没效,所以叫我换声卡。我换了声卡是可以,但声卡不多,换不了这么多主板啊!!我在一些主板上见到另一种声卡是ALC202 ,我所以想请教一下论坛上的老师,声卡有没有得代换啊?ALC101可以用ALC202代换么???(注:图片是在百度上面找的)

网友:
我知道655换650是可以的,101换202倒是没试过。

网友:
先看一下显卡芯片的PDF资料,只要引脚功能对得上就可以使用。

还有个,如果想试试看的话,还要注意主板的芯片组,Intel和VIA的这些是不同的。还有些声卡芯片是需要晶振的,需要跟没有肯定不一样的。

还有个,如果系统能够检测到声卡芯片,驱动安装正确无误的话,那也检测一下声卡芯片输出脚与3.5插座之间的线路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