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单双系统安装步骤

楼主(2010-09-01):
准备工具:一张系统碟,XP和win7都可以,或USB-CDROM。启动工具

网友:
win7想装在C盘另外的哪个盘就把那个盘格成NTFS格式.
这不是太明白,请指教。
是不没事两个系统都可以装载在C盘?

网友:
lz 的意思是win 7 必须装在ntfs 格式的盘里,顺便问下lz 要是C盘,也是ntfs格式的,win7跟xp能同时装就去吗,呵呵!! 那要安装版的,不过我没试过 ,

网友:
对了,这种是最简单的安装方法了, 两个系统都装C盘,有点难度的。 要想都装C盘,先装WIN7再装XP

网友:
还没试过呢,先弄来看看

网友:
看起来有点小麻烦啊,简单点说啊

网友:
进入XP打开启动修复EXE      这是什么啊

网友:
就是上面附带的,要下载的软件啊

网友:
不知道好不好用,已经下载了 有空试试

网友:
有没有都装C盘的方法

网友:
LZ同时装过XP与MAC吗?

网友:
我如果装WIN7安装盘呢?  还有100M的OEM分区! 能搞定吗? 期待你的答案.(你的头像和我女朋友的QQ头像一样,害我鸡冻了下下.)

网友(点评):
装XP的时候分好区,全部弄成NTFS格式,XP装C盘,WIN7装E盘的话,好像OEM分区没影响吧。!我上次装的时候没注意看,好像可以给OEM分区分配个盘符

网友:
里面貌似没有软件吧

网友:
安装盘都可以啊,熟悉手动GHOST才行

网友:
回复 网友A:
在C盘另外的哪个盘转成NTFS格式不用那么复杂,只要在运行窗口中用输入convert+空格+盘符:/fs:ntfs,然后重启就行了。

网友:
那请教LZ,我的是MacBook,现在装了个mac,和xp,那要是我还用这种方法能再装个win7进去吗?

网友:
可以啊, 上面那个工具被杀毒杀掉了,自己去百度下载吧

网友:
其实不用那么麻烦的,可以先装好XP在C盘,然后装WIN7选择C为引导盘,把系统装在D盘再用WIN7优化大师加个菜单就行了,这样简单很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