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DV1000 声音问题

楼主(2010-09-01):
前几天送来一个dv1000,耳机有声音,喇叭在耳机插拔的瞬间有声音,没修好,请高手指点!拜谢中!!!!
问题

网友:
换Q42场效应管

网友:
能确定接口是好的吗

网友:
一般都是Q42坏,遇到好几台,但如果 你不确定还是查一下图纸

网友:
好像听说将U20的第4P接地就能有声音了,不知道对不对,楼主可以试一下!!!

网友:
好像是Q42拿掉也可以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