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块华硕P5PL775的主板接上独立显卡就掉电

楼主(2010-09-01):
检测了供电都正常,不接显卡的时候测试卡跑码正常 能听见内存启动的声音,一直跑完应该亮了
但是显卡一插上 测试卡跑到39就掉电,几秒钟就掉了  不知是什么问题

网友:
插张PCI显卡上去看看,PCI显卡对供电要求不高。这板可能是主板给PIC-E供电部分带不起负载

网友:
先换个显卡试一下吧,如果好的话,就是显卡有问题,如果还原样,估计是主板有问题,先给排除一下,!

网友:
查查PCI-E时钟

网友:
用老的PCI显卡就不掉电了  可以亮     什么问题呢

网友:
看看针脚下面短路没

网友:
这种情况 也要多看

网友:
393B 显卡啊

网友:
回复 网友A:
掉电后会自动上电的  不用管  如果不自动上电  再点开关开机 一般就不会掉了  现在的板都这样  如查还掉 换显卡  查显卡工作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