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nx6130机暗屏 提示BIOS密码维修分析

楼主(2010-09-01):
  今天修了一个 同行送的本 接到的时候告诉我破解BIOS密码 他刷过BIOS 没好 接到后开机看了一下 暗屏 提示administration 什么什么的密码提示这是BIOS的密码提示   首先 先解决暗屏  于是乎就把屏拆了 用单灯高压板测了一下灯管 灯管是好的..然后测了一下高压板工作条件 测到一个5v一个3v 还有一个引脚没电压 凭感觉没电压的那个应该是高压板开启信号 于是把本子拆开了 在拆的过程 发现 休眠开关掉了 这时心里暗笑 哈 应该是休眠开关的事  然后把休眠开关给摘掉了 还是暗屏 看来不是这个问题 那就应该是显卡了 显卡是x300的   用手按了一下显卡亮了  然后发现BIOS的密码也没啦  哈就是显卡了 看这个显卡以前修过 我就补了一下焊结果还是暗屏 那就摘掉重置  重新焊过后还是 暗屏郁闷于是又按了一下显卡 又亮了 天啊怎么回事 ?旁边的显存都按过 不行 排除显存  ,旁边还有个915北桥 用手按轻了一下 没使多大劲 又亮了 难道是北桥 补了一下北桥 还是不行 轻按了一下又亮了 我滴天啊 难道是 主板断线? 需要冷静  当时想了想后又用手轻按了一下南桥 又亮了  怎么回事按什么都亮 ...那就在焊南桥吧..焊过南桥后 屏亮了 BIOS密码也没了 修好了
哎郁闷  暗屏既然是南桥虚焊照成的...
由于没有图纸我看了一下nx6120的图 开机信号时由 集成显卡的北桥给的,  在没有找到相关南桥的信号..
然后想了想 应该是 北桥给南桥一个信号 南桥在回给北桥一个信号然后北桥在给显卡一个信号 由于南桥的某个信号没出来导致的暗屏 在我轻按显卡北桥的时候有部分压力压到了南桥 才亮  由于南桥部分信号没产生BIOS信息错误提示BIOS密码
没有图纸没有查到具体的工作条件 维修的思路就是这么个情况 本人在论坛查过 没有具体修好BIOS密码和暗屏的例子 希望对没修过的朋友有帮助...

网友:
这情况没遇到

网友:
这事有点蹊跷

网友:
应该是有密码的短接的啊 你还是找一找吧

网友:
到底压哪里会亮机,这个应该先想办法先搞清楚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