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假三星943nwx程序

楼主(2010-09-01):
故障:开机5分钟左右白屏。
更换通用驱动板后,故障排除,但按键只有开关能用。其它按键不能。此机按键是触摸式的。

另注:此机原驱动板也是用2021L+2025L 感觉这个三星像假货。

网友:
是假的,我也修到一个,也需要程序,不知道哪位有。

网友:
程序难找,假三星的板子网上有卖的

网友:
淘宝上有卖的,我才修过一个这样的,卖了几个板子,当然我是备用的。换一个就好了

网友:
三星943nwx 的按键不是在电源一体板上的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