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hinkpad 本本 USB3.0 不能用???

楼主(2010-09-01):
DX给个思路,USB2.0可以用,3.0不能用?
   供电正常,驱动安装正常??

网友:
这么新的都坏了? usb3.0的thinkpad什么型号啊 w701? 还是w510?

网友:
W510,
插上不认USB

网友:
不认是什么意思哦  一点都没反应嘛  灯亮不 你测了对地的阻值了没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