雷击顶星F0N61M修复记

楼主(2010-09-01):
接修一张顶星F-N61M主板,到手目测就发现网卡旁边的线路有明显烧痕,立马杀了网卡,再上电,还是开不了机,1.25V的供电管发烫,摸了一下桥和IO 都不烫,但声卡就有点热,试着把声卡也拆了,还是不行,最后只有桥了,在料板拆下一片NF6100-430-N-A3,上BGA机 几分钟就换好了,再上电,1.25V供电管不烫了,点开机针脚,没反应 NND 被这板给玩晕了,能拆的能换的都换了 还差IO没有换,用镊子强行开机 诊断卡跑马 接上显示器也有显示,IO也死啦 再找片W83627EHG换上 点开机针脚可以触发了,接上硬盘进系统烤鸡,一起正常,雷击的主板修多了 但坏这么多零件的还是第一次修,IO 桥 声卡 网卡都换掉了 ··

网友:
楼主用的是什么BGA xxxxxx

网友:
有BGA就是好啊

网友:
可能是X S 380或是360,

网友:
楼主这块板修好了你的收顾客多少大洋  雷击的一般网卡坏的多 换这么多件 也是头回见

网友:
网卡、声卡、桥、再加一I/O 针够人折腾的 楼主耐心蛮大的

网友:
就是呀,如果收个几十,那还不如玩呢?

网友:
雷击的,一般网卡坏的多,我修过几块了,击到桥,这客户肯定做了坏事了

网友:
我碰到是南桥的都扔了,BGA呀

网友:
回复 网友A:
八十一百的就做桥是便宜了点啊,
坏这么多如果价钱合适的话还不如给他块二手的呢

网友:
修好了收了100元整,虽然大家觉得买块二手的也是这个价钱,但客户可不是这么想,他觉得那电脑是他4 5千块钱装的 你换块一两百的他宁愿修原来的 他觉得原装的东西好啊  呵呵

网友:
挂那么多件。很怀疑是否有维修的必要。

网友:
高见!心理学在这用上了!

网友:
楼主有这块板的图纸吗?可以共享吗

网友:
曲曲折折,费了老大的劲啊!!!

网友:
遇到南桥坏,一般我们就不修了!报个100客户肯定不愿意!

网友:
请问楼主用的是什么型号的BGA机器,我最近也想搞一台用下

网友:
我也想搞个BGA,但NO  MONEY  NO TALK

网友:
换了那么多东西就100啊!我要是换的话少了180不换。零件都去了那么多  最主要的是人工费。太费事了

网友:
回复 网友B:
一般雷击的板 最好是先打一下USB数据线的值来判断一下桥有没有被打坏了

网友:
雷击烧的元件多,正常。。。。

网友:
楼主恭喜你 你遇到水鱼了

网友:
就没剩什么了啊。。。还修个屁啊。直接换板得了。

网友:
我前个月也是收到一块雷击我。IO COM控制芯片 时钟,都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