QUANTA QL6_SW8开机白屏

楼主(2010-09-01):
QUANTA QL6_SW8开机白屏,换R31,Q5后OK

网友:
分析很简单。好实例要分析详细一些

网友:
楼主说难道是控制LCDVDD的管子和电阻吗?

网友:
是的白屏就是3.3V屏供电的问题不一定就怀疑是显卡首先限量一下这个电压然后再做下一步动作

网友:
正需要这个图纸, 楼主能不能传一个 我这个进水掉电了 正需要这个图纸 ,你说这个问题 直接从高压板上引一个3.3 就OK 了

网友:
简单明了。。。LZ可以多加分析,有租我们这些新人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