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下笔记本换屏的注意事项?

楼主(2010-09-01):
是不是一定要换想同型号的屏,或者说相同型号的屏都不行,我听别人说要解密。不明白请教下?
笔记本

网友:
如果像台式机那样需要刷程序的话,笔记本的驱动板也能取下来刷吗,是不是和主板在一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