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31没3 5v。5v小短。电流0.03

楼主(2010-09-01):
各位老师好,小弟有个本子刚开始是进水的,给我烤了N次后可以开机了,但用了两天本子报警,就是电源掉一下掉一下的。我拆了后把,max1631加焊了,还有后面的一些元件也加焊了。就开不了机了。天呐。。。。。
        我量了量,3 ,5V都没了待机也没有,但能触发,按下开关电流上到0.03。我又看了下居然5v有小短了,我只好换了c659,还是一样。哎,没办法找了3 4张一样的料板把5V的电路上的元件都换了还是一样。衰了。。。。。路过的大哥给点提议吧。

网友:
测量了下MAX1631的7脚和28脚都没电压了。28脚2.5v

网友:
5V短路电流应该没这么低吧!是不是楼主万用表有问题?

网友:
注意一下3.3V和5V的两个大电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