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嘉供电IC求助。HIP6602BCB。

楼主(2010-09-01):
拿到一块技嘉的板子。

不开机。换了4个电容!
把12V拔了 。开机了 。
但是一会儿后。只听见 “轰”的一声。CPU底座下的一个东西爆 了
型号是100 d
换后 。我不敢开机了 。
因为我量了一下供电IC。HIP6602BCB。[
8脚和13脚对地阻值才6.  是不是他坏了 。
100 d一边是对地。另一边也是对地阻值为6。
求指教

上电了 。没上CPU  。CPU供电0.13v。不掉电了 。
但是当我上CPU时。开机2秒就掉电。但是还能继续开。 继续掉。
换了CPU还是一样。

此板为 映泰 P4TSE VER:7.0
电源IC为 ISL6556bcb [

下面为不上CPU总线量的数据。

1pIN 2Pin 为0 v
345678PIN 为3.24v
9pin 0.13V
12pin 0.13
13PIN 0.6v
14 Pin 0.16
25  26 PIN 5.12v
27pin 1.82v
28pin 1.25.
还需要些什么数据。

网友:
上CPU,8脚和13脚,6欧为正常,这是反馈电压!跟CPU核心供电电感相连!

网友:
回复 网友A:

    还没上CPU呢。

网友:
100 d貌似是电容来的,可以不用上的,爆了就扔掉,呵呵

网友:
北桥挂了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