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M1300 求助

楼主(2010-09-01):
待机0,01, 开机后到0,47掉电,量测1.8,1,5,0,9,VCORE ,电压正常,PCI,PLTRST ,信号正常,量各二级三级电压并无短路,求各位大侠赐教!!!

网友:
检查CPU供电电路是否正常

网友:
  你是一开机就到0.47  还是跳了几下才到那里啊   如果是一开机就到0.47掉电 换个CPU试试  不行的话多半是北桥的问题了

网友:
dell的机器不过内存也会掉电的,楼主换下内存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