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块杂板CPU供电问题

楼主(2010-09-01):
微盛865主板,CPU没供电,RT8800B+HIP6602,查HIP6602没12V供电,下面是资料,14脚供电是经过R20电阻接到4PIN的12V,板上面的那个电阻是2R2的,查阻值有35欧了,明显电阻坏了,所以没有12V过来,换上一个2R2电阻,可是电压只有7V左右在跳变,把4PIN的12V也拉低到7V左右跳变,主板诊断卡一闪一闪的,这是什么问题?HIP6602换了几片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分别撬起12V相连脚位测下,电压跳变很可能是芯片损坏了

网友:
也有可能是电容哦

网友:
个人的感觉最大的可能是哪个二极管坏了

网友:
4pin12V 拉到7V电源该保护了,是4pin座虚焊或电源坏吧。

网友:
不装芯片就有12V,装上芯片才会拉低,那里的电容也换过了,芯片也换了几片了,还会是什么问题

网友:
不装芯片就有12V  应该就是芯片坏掉了

网友:
电源换过没有?换过还不行  就是芯片坏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不一下是芯片拉低了  先测一下板上别的供电有没有正常  一般诊断卡灯一闪一闪的是PCIE的供电不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