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oc 17寸CRT 水平一条亮线

楼主(2010-09-01):
一 台aoc 17寸CRT 水平一条亮线,打开机盖后,发现场集成电路附近一个 二分之一W 4 欧 的电阻烧坏, 换上一个5欧 的电阻 正常,但是没有过一分钟就烧了,又变成水平一条亮线了。请问这是怎么回事。我是新手请指教

网友:
是不是电阻大了。

网友:
有图纸的话参考一下图纸,换个一样阻值的电阻试试

网友:
补焊场IC及其周边电路 CRT要习惯修好后观察整块电路板有无空焊焊点 顺手不上 把返修率减低

网友:
回复 网友A:

    周边有元件虚焊的才会烧。
     仔细看看。

网友:
温度过高。赖压值不够。电子产品一切都有可能的

网友:
建议补一下这个场块的引脚.据你的描述这个电阻好像是场块供电用的!

网友:
场块的引脚补焊过了,附近的电容也补焊过了,上面的那个电阻用同型号的换过了没烧,下面那个还是烧,还是一条亮线,到底是哪儿的问题呢/

网友:
把场IC换了,再看IC的电压。

网友:
换一个1欧左右的看一下。

网友:
回复 网友A:

    你要确定一下这个电阻的负载电路,不要看在场块附近就以为是场电路的。
限流电阻烧坏,肯定是负载过重了,要及时排除,否则会引起大故障。

网友:
难道是场扫描问题

网友:
找个零点几的电阻换上吧,应该是你电阻看错了

网友:
顺藤摸瓜,看哪块过流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