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 T41被雷劈 不能上网还了网卡。开机不过显卡

楼主(2010-09-01):
本子来的时候就是不能上网别的正常,换了网卡芯片正常开机了一次,重启就起不来,按着显卡能亮,跑码到49 。重值了一次球还是一样, 后来想是显卡的问题换了个显卡还是不行 7500的显卡。。按着能亮。。。 是板成的问题还是哪的问题, 客户从早上7点等到现在都没好。急啊,有没遇见过同样问题的?
芯片
显卡

网友:
看来需要高手来解答你的问题了

网友:
是啊,求大神啊

网友:
再重新换一个

网友:
可能显卡没换号,不兼容,显卡型号不对,

网友:
网卡换了 显卡也换了 型号都对,,, 换完网卡正常开机了一次,在开就不亮了 跑马4629按住显卡能亮

网友:
这显卡与南北桥都很近,可能是南桥吧!

网友:
8楼说的有道理 再按住显卡的同时 可能连带了其他的件

网友:
再加焊下SB试试

网友:
真是难受人,客户等了最后亮机 插上硬盘后有不行了
明天再研究一下吧

网友:
pci打阻,还有东西坏

网友:
wjiege
的帖子
做那么多次啊我还 做爆浆了一次。。。

网友:
先不装网卡能正常开机吗?

网友:
最后还是网卡的事 ,吧网卡吹下来就开机了。郁闷了

网友:
迅驰机器,雷击的,打一下pci阻值,一般就能确定问题了

网友:
昨天我也接到客户送来一台类似的机子,最后还换了一个网卡就好了。

网友:
NINGYOU2010
的帖子
是换网卡了也开了一次机,就是重启后起不来了。。。然后就不过显卡,按住显卡就能亮
换了几个显卡都不行,最后把网卡吹掉就 能亮

网友:
你焊功还得再练一下。

网友:
雷击的板子太难修了。我修了一台T42。网卡坏。南桥坏。MAX1631坏。TB6坏。最后换板。

网友:
看来还是不够冷静啊 看 问题扩大话了啊 一开始都因该考虑网卡没做好啊

网友:
再好好焊一下看看别的地方有没有问题

网友:
你说压显卡能亮 可能还是显卡吧

网友:
只要没动其他东西,还是要从原始问题搞起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