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ONY VGN-T27C能加电 不显示

楼主(2010-09-01):
昨天拿到这样一台机器,到手时南桥短,机主说这USB口接过什么东西,仔细测量后换了南桥。换南桥后待机电流正常,触发后裸板电流直接330MA左右,无任何跳变,屏幕不显。CPU电压0.8V,风扇在温度到达时会转。示波器此时能检测到的时钟芯片晶振工作正常,输出也正常,主板供电部分5V\3V\2.5V\1.5V\1.2V电压都有,南桥晶振波形乱,屏率也不稳定,疑似换上的南桥有问题,又从料板上拆了个南桥,重做后还是完全一样的结果。初步确定换上的南桥基本没问题,板子很小,也找不到测试点,也没图纸资料,所以很难继续,望高手指点下迷津。
现在基本上应该是CPU没复位信号,这个是低电压版的CPU,集成在主板上,所以很难测试

网友:
看下北桥有没有收到南桥发出的PCIRST#?

网友:
可以先看一下CPU有没有复位

网友:
谢谢楼上的两位,可惜的是,我无法去测量这两个信号啊,CPU是焊死的、PCIRST#很难找

网友:
只能插MINI PCI打阻卡,发现少了5V和3VAUX,另外信号都正常,包括时钟波形等均正常,这两组电压跑了两个小时的线路都无法测到是什么位置出来的,哪位兄弟有知道的或者有图纸吗,谢谢了,头晕

网友:
这种机好像可以插POST卡的~~~看看代码,通病是内存虚焊